西门子(Siemens)PLC
十进制怎样转化为S5TIME

楼主(2006-11-23):
十进制怎样转化为S5TIME?
比如我在触摸屏上设置5S,而在程序就延时5S,即转化为S5T#5S

网友A:
简单的很
对你数据的12,13位填写时基,就以你提出的问题为例。
5S——数字5用16位二进制表示就是
0000 0000 0000 0101
而12,13位为写入10即为秒
L MW10 //假设地址中已经存放了数字5
OW W#16#2000
T XXXX //你需要存放的地址
此时 该地址中存放的数据用2进制表示为
0001 0000 0000 0101 即为5S
使用时请注意S5Time数据的限制。

网友B:
介绍一个偷懒的方法,定义一time数据类型的数据(md,db.dbd等),调用fc40,把这一数据转化成s5t了

楼主:
to yuanle:
是不是还要转化为BCD码?

网友C:
将时间存在MW100里通过I_BCD指令转一下啦,再存到MW100,MW100再加上8192,就可以喽,,,MW100里的数不可以大于999哦

网友A:
To lmhx:
不需要转换为BCD码
另外,加上8192的作用同在12,13位上填写时基的作用是相同的,就是12,13位置1后的二进制数用十进制来表示而已。
建议使用填写时基的方式,否则在时间运算上采用加法的方法可能带来隐含的数据溢出的风险。
方法很多,比如:还可以采用专用转换FC,不过这样会带来增加MMC卡资源消耗,有利也有弊。
至于采用什么方法,请自己根据情况酌情使用。

网友D:
我同意YUSNLE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