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点对点CDMA通讯

楼主(2006-11-23):
我想用CDMA MODEM实现点对点的通信,用于实现办公网的远程数据库访问,请教在CDMA和系统上需如何设置?因为是点对点,所以预采用动态IP方式。如果采用北京联通的CDMA包月卡,是否可以?CDMA MODEM用市面上的普通CDMA卡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朋友你好,我公司推出的 LZ970 CDMA MODEM我全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需求!动态IP只需要做域名解析来做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推荐一些客户长期使用的域名服务器给你们!CDMA卡方面只要是有开通数据业务功能的卡当然都可以拨号上线的。

联系人:徐亮
电话:0592-5799652
手机:13696955108
mail:xl1940asd@126.com
QQ:178357208
MSN:xl1940asd@126.com
公司网址:www.xmlenz.com

楼主:
问题:
1、在拨号网络中如何设置MODEM?
2、是否可保持24小时在线,如断线自动重拨?
3、IP设置是否可无需人工干预自动完成?
4、基于安全考虑,是否必须经过DNS解析,是否可不通过?

网友A:
先和你确认个问题,你的下位机是什么设备,如需要保持24小时无人职守时时在线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GPRS DTU 这种产品,这样的话前三个问题就解决了。关于数据安全问题这点比较麻烦。我看我们还是QQ上聊下吧!方便的话加我QQ:178357208

楼主:
没QQ,双方为PC,操作系统为XP.

网友A:
如果用CDMA DTU可以同过我们特定的一种工作方式来做,可以不通过DNS解析。大概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A点CDMA DTU上线主动把IP报给一个固定的网站,在将IP转到B点,实现相互的通讯。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用考虑掉线和域名解析的问题!
如果用CDMA MODEM的话就直接在通过上位机的软件拨号上线在通过动态域名解析来完成相互的通信!这样应用的话掉线重拨是通过上位机软件来进行维护的,连接的保证通过动态域名解析来维护!

楼主:
你所说两种方式都必须进行软件开发吧,能否用XP现有程序和配置实现。

网友A:
第一种不需要什么软件  因为所有程序都在我们LZ953C CDMA DTU内部跑!第二种你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软件拨号,也可以通过XP自带的来做!总的一就就是不需要你做任何软件开发!

联系人:徐亮
电话:0592-5799652
手机:13696955108
mail:xl1940asd@126.com
QQ:178357208
MSN:xl1940asd@126.com
公司网址:www.xmlenz.com

楼主:
北京是否有现货可做个演示,另价格多少?可发邮件到brooky@126.com

网友A:
已经发邮件到你油箱了,在具体沟通!

网友B:
从安全和易用上考虑,建议采用CDMA路由器.无需进行二次开发;掉线自动重拨;可保持24小时在线.
数据库端PC用动态域名指向,通讯数据可加密.

另外:  应厦门市移动公司和深圳市移动公司的邀请,我公司采用ARM9平台、型号为Saro5100R 的EDGE 路由器产品分别于2006年10月、11月在福建省和广东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挂网测试,测试了包括上传和下载速率、稳定性及视频传输效果等性能指标,测试结果赢得了各地移动运营商的一致好评,欢迎新老用户致电我公司咨询基于移动2.75G网络平台的系列产品。

厦门桑荣科技,助力无线通讯未来!
       在线交流:
       Q  Q:      569633510
       MSN:       w123wwei@hotmail.com
  联系人:  王 伟
       联系电话:  0592-5908798 (13799842505)
       网站:      http://www.sangrong.com

网友C:
简单的东西闹腾成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