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是否可以作为主站与支持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通信

楼主(2006-11-23):
    请教:目前在下有一新项目,想用S7-200PLC作为主站,与华通的智能电量采集模块通信,主要是为了采集模块的电压,电流量,以代替大量的模拟量采集,不知是否可行?
    目前,我手上的华通模块支持MODBUS/RTU协议,但是S7-200PLC采用MODBUS时,只能作为从站,不知是否可以通过定义自由口来实现?

网友A:
理论上 S7-200PLC 可以作为 Modbus RTU 主站 (有现成的 Modbus RTU 主站库 文件)可是不知是否有成功应用的?

网友B:
s7-200作modbus主站没有问题。

网友C:
请问,我现在也是有这么个项目想用200做主站,请问那数据传输速度会不会比较慢呢?还有用200做主站采集这些数据的话,在200中地址怎么分的呢?我也是刚接触,谢谢

网友A:
S7-200做 MODBUS 主站数据传输波特率应该是可选的,9600... 。

网友B:
做主站的话,根据需要任意都可以,只要不超出范围

楼主:
200作主站时是直接用其MODBUS指令,还是在程序中重新编写主站协议,能否将其程序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
直接用modbus master 就行。

网友C:
在西门子的网站上,有modbus master主站库的下载

网友B:
我是自己写的程序,用起来很方便,可以连接多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