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用modbus做主站时怎么监测?

楼主(2006-11-23):
我现在用200做主站,是用软件将pc机做从站,由于我使用的是224,只有一个端口,而且手头没有其他的通讯模块,而将程序下进去后,自由口走modbus协议,用microWIN就没法监测了,那怎么看通讯的情况呢?谢谢

网友A:
借个277连在200上,用300的编程电缆就可以监视了

楼主:
请问,我写了个开关量,和写了个数字量进主站,想看看能不能再从站上读出来,数字量读入了,开关量没有,是不是我设置数据长度有问题?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