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累计????

楼主(2006-11-23):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S7-300中实现开关量闭合时间的累计呢???

网友A:
写一个时间读取的子程序
1  开启——读取时间,保存
2  关闭——读取时间,保存
3  将两次读取的时间做一次减法
4  得到的是MS,然后换算为你需要的时间。

楼主:
多谢yuanle!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呢?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