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如何改变频

楼主(2006-11-23):
现有一台螺杆空压机,不知道是用贵公司的节能柜好还是变频器好啊?选变频器的话用什么系列的比较好啊?请各位高手明示.

网友A:
用节能柜主要是便于市电和节电之间的转换,这一点在很多场合都非常实用,不至于在变频出了问题之后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尽管在价格上会高些,当的确物有所值。
在空压机上的改造用CHF100系列就可以了,但必须用G档来选配。

网友B:
贵公司有直接好用的控制柜吗?

网友C:
我选的是CHE100-160G的用在160KW螺杆空压机上还不错。

网友D:
变频器你就不用考虑了,根本就不能用,
   1,启动力矩不够,要末选大一挡变频器,
   2,空压机间断运行,本身就节能,工作时高效,停止时不用本人再讲,改变频后,连续运行,此时压缩机效率降低,润滑也变差,
   3,那个方安成本低廉。

    供讨论

网友B(2007-01-03):
你这样一概而论不对,在某些工况下采用变频调速有很大的节能空间,如今的变频器启动空压机已不是问题,润滑也不是问题,要看你如何处理而已,空压机改变频并不是简单的加一台变频器就行,那会带来运行上的问题         我们所改的空压机节电率都在20%以上,使用效果很好,用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收回投资

网友E:
我也有客户要求改造空压机,有没有具体的接线图,给与交流交流!

网友F(2007-02-25):
你这样一概而论不对,在某些工况下采用变频调速有很大的节能空间,如今的变频器启动空压机已不是问题,润滑也不是问题,要看你如何处理而已,空压机改变频并不是简单的加一台变频器就行,那会带来运行上的问题         我们所改的空压机节电率都在20%以上,使用效果很好,用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收回投资
要用就要选用性价比高的产品,比如用ABB的变频就不错,我用了好几年了,客户非常满意,性能稳定,耐用,几乎不用维护
有意请来电:13823578035

网友G:
   “ 变频器你就不用考虑了,根本就不能用,”

不讲工况、条件的滥用变频器,是无知的表现,是落后的表现,让人感到被愚弄的耻辱!

网友H: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变频器在空压机没有 一定的市场  .不过要看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环境下  .才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I:
变频器在空压机没有市场,尤其是大立方空压机。你去看看阿特拉斯的产品,看看国内的大行空压机生产厂家。甚至包括注塑机也不用,先弄懂原理吧,不要外行。

网友J:
大家总喜欢一概而论,讲变频器在空压机没有市场是无知的,我公司从事空压机改造已有数年,本人手上少说也改过了数十台。但空压机改造不同于其他设备改造,不可麻木改造,行动前要做好空压机运行情况的充分调研,而且改造也是有若干技巧的。

网友K:
我公司的三台螺杆空压机,我也想进行变频改造,最好用PID 闭环控制,不知道能否实现?哪位大虾有改造的经验,说一下注意事项?

网友L:
我公司可以做。有需要打电话13148763275

网友M:
别墅你好:我公司可以做,我们做过三台的,用英威腾的,先投的优先PID控制,有兴趣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N(2007-04-04):
电脑版的空压机用的着改频吗?

网友O:
我公司改造过多台空压机及冷库,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研究。

网友P(2007-05-08):
阿特拉斯空压机用什么变频器改造比较好?

网友J(2007-06-27):
   我公司专业从事空压机节能改造,保障节能效果。市面上的品牌基本都改过,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0513-87861272 陆工 Http://bp.jonweb.net

网友N:
我公司有三台复盛的空压机,一台37KW,两台90KW,想该变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Q:
我改的是一台18.5KW6极电机带两缸往复式压缩机。用PID控制。用了一年多,节能效果很好。机械磨损也少。

网友R(2007-07-30):
空压机是可以改造的,用PID就更理想了,我们改造过电机是110KW空压机  非常理想

网友R:
我们用的是深圳传动之星变频器,但在改造是对变频器的几个参数要改的,开关量 模拟量就不用说了设为端子命令 还有最低频率设定 **第一转折点频率和第一转折点对应的电压,按现场要求设定

网友S:
清心 你好
  空压机节能改造 我用的是CHF100系列55P拖55KW的空压机电机可以吗 侯 13837478479 谢了

网友S:
55KW空压机电机 星三角启动方式
  加载时电流80A 卸载电流40A
  变频器是CHF100-45G/55P
  是选择45G 还是55P?
多谢

网友T:
空压机启动时负载较重,建议改造使用CHF时最好配大一级变频器(V/F模式低频力矩不足)例如75G,或者用CHE,CHV系列的改造。至于45G/55P的可以不考虑

网友S:
CHF100-45G/55P 变频器不行吗 加载电流才80A了  把加速时间延长些如阿?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U:
苏州欧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坐落在风景迤俪的水乡—苏州。伟创变频器江苏地区总代理,英威腾,OMRON 工控苏州地区一级代理,Mitsubishi、、Siemens PLC、低压电器指定经销商,经销TURCK,Kenyence等传感器以及国产低压电器。
公司为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做工业节能改造服务,行业包括汽车自动化,钢铁,人造板,注塑机行业,努力打造“工业变频专家”的称号。
联系地址:苏州市西中市104号401-406室
电话:13656212967
联系人:胥经理

网友V:
值得讨论

网友W:
我们公司使用美国寿力的,最大的有350马力的,都不使用变频器,使用节电器,现在节电器用的很广泛,对电机也有保护

网友J(2007-09-16):
我公司专业从事空压机节能改造,保障节能效果。市面上的品牌基本都改过,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0513-87172525 13921688816 陆工 Http://bp.jonweb.net

网友X: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滑片机能进行变频改造吗.低速运行滑片能否抛出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J:
滑片机可以改的,只是改造中有一些技巧而已。滑片机一般功率都较小,稍微大点的都是用两套机头并联的,改造时只要改一台即可。

网友J:
http://bp.jonweb.net 本公司是上海斯可络压缩机在江苏地区设定的专业服务中心,除进行空压机相关的销售外,从事空压机专业节能改造已有数年之久,拥有专业的空压机工控人才,说白了,你们改空压机只是加个变频器让他转起来,而我们的改造则是为客户提供最专业、完美、负责的服务。有问题可致电87172525 陆工

网友Y(2008-01-27):
螺杆改造困难重重

网友Z:
空压机改变频虽是可行的,但具体得看有无必要.

网友AA:
改用变频器或节能柜能节省多少电?

网友J:
改造效果要看原来空压机的使用工况,加载率越低改造后节能效果就越好。

网友AB:
我公司采用阿特拉斯空压机40方,运行电流为350A,额定450A.能否改用变频器控制,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C:
空压机用变频器改 了能用吗

网友AD:
空压机用变频器控制可以啊

网友AB:
至huangyoufu
  不知你是否有改造经验,困难重重也代表能改.是否?

网友AB:
很多人说能改,怎么改能否发资料至fhsh276@163.com

网友AB:
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发方案的,看来光说不练,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之!

网友AE: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BB :北方传动一级代理
联系人: 郭旭
手机:13439428268
联系电话 :010-82022875-

网友A:
楼上可以到我公司的网站上典型应用栏目下载空压机的节能改造方案,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祝您工作顺利! 公司网址:www.invt.com.cn

网友AF(2009-01-19):
推荐一编空压机节能改造的文章给大家看一下

http://www.cnbpq.com/articleHtml/22989.htm

网友AG:
空压机是可以用变频控制的啊,现在已经很多这方面的案例了啊,可以多查查资料啊

网友AH:
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发方案的,看来光说不练,

网友AI:
空压机变频改造一定要慎重,处理不好对电器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螺杆式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