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fibus组网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6-11-23):
各位大虾们:请问在对Profibus产品进行组网调试时,有没有可以监视网络报文的计算机总线卡(或设备)?就是说,在调试产品时我把这个卡(或设备)连到网络上,就可以通过这个卡(或设备)监测到网络上传输的报文数据到底是多少。小弟第一次做这个总线,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没听说有

楼主:
不会真的没有吧?要是真的没有哪怎么监视网络报文呢?各位都说说啊,怎么才只有一个人回复啊。是不是显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我是个初学着,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B:
PROCENTEC公司开发的PROFIBUS总线监测工具可以做到这些,它是通过USB口同计算机连接到PROFIBUS总线,自己编写发送报文,监测返回报文

楼主:
谢谢小小刘和各位的回复。
另外我还查到一个测试工具:ProfiCore。这个在北京鼎实公司可以买到。下面是他们公司对这个产品的简单介绍:
ProfiCore是测试工具的硬件,需要配备软件使用,分别介绍:
1、ProfiTrace用于监听Profibus总线的所有从站设备情况,适用于Profibus总线应用现场的纠错;
2、Profiscript_用于脚本测试从站报文,适用于产品开发;
3、ProfiCaptain用于冒充主站,修改从站信息,从而判断设备状况,应该是同profitrace一起使用在现场纠错的工具。其它的产品配件还有插头TAP、示波器触发套件等等。
另外就是还可以做个从RS485到RS232的转换电路,利用RS232串口和计算机相连,不过这个只能在低速的情况下监视网络上的数据。
贴出来供大家分享,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

网友C:
能者多劳,学高为师,身整为范!

网友D(2006-12-24):
是的可以找到, 是叫PROFIBUS TESTER, 北京有, 在工控网站上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