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电梯故障

楼主(2006-11-23):
一部电梯不定时出现如下故障:梯内设定某层后(不定),到达该层时有减速,但无开门动作,然后又加速过去。请教高手这是硬件还是软件故障?

网友A:
硬件故障。

网友A:
可能原因:
1.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2.接近开关有问题;
3.缆线接头松动,接触不好。

网友B:
我10年前在维修电梯,不知道现在的电梯是不是变动很大了,根据以前的经验帮你判断一下:有减速说明轿箱上的传感器检测到了平层前的减速行程开关,这时如果减速不够迅速,可能在检测到平层开关时就无法准确就位平层了,此时轿箱冲过了可能触动了加速行程开关(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加速的开关了)结果PLC或主板认为没有到达该层所以就继续走了。可以改变一下电梯的减速设置,再检查一下曳引电机的抱闸。

网友C:
电梯 是PLC+变频器的看一下传感器和平层感应器,主要解决脏污.前提是选层灯应在缓速时熄灭了.

网友D:
我觉得也是硬件故障,主要是看看平层传感器到位后是不是接触的好,灰尘或是松动我觉得会造成这种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的分析,希望更多的高手参与讨论。问题是故障的不定时、不定层,但多数发生在8-11点这段时间。下午却很少发生。

网友E:
检查门机的传感器,以及电原电压。

网友F:
硬件故障.建议你仔细检查各路连锁点的故障.条件没有满足,动作就不会对.

网友G:
应该是硬件故障,检查安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