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11-23):
我这里有一台7.5KW的电机,转子的轴承位磨损了,小了大概1毫米,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用什么方法解决比较好?
谢!

网友A:
简单呀,送到机床厂加工即可,呵呵

网友B:
堆焊然后上车床。
7.5KW的磨损了1毫米才坏,电机不错。

网友C:
刷镀或者堆焊都可。

网友D:
还是换新的,加工的很难得到要求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是堆焊再加工!
但转子容易断!
预防为主,勤点加油!

网友F:
好象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是堆焊再加工!

网友H:
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I:
还有一种简单的,可以在转子的轴承位上打麻点.

网友J:
可以加个轴套固定好了再装回轴承

网友K:
加上0.75的马口铁

网友L:
以上的几种方法都还是比较可以的

网友M:
堆焊后上车床加工

网友N:
堆焊再加工

网友O:
堆焊热量太大,会变形到时搞不好可能会更头痛!有一种金属喷涂可以喷上各种合金耐磨材料,变形很小然后再去磨床加工就好了,其修复后的效果非常好,我原来在老家厂里上班时就搞过这个!

网友P:
可以更换轴承型号的方法.很好用的.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Q:
堆焊后,在车床上从新车,就OK了

网友O:
搂主丢出来个问题就不见了,让大家忙得出主意!真是??????

网友R:
7.5kw的电机轴应该不容易变形吧?一般我们是堆焊再上车床解决问题的

网友S:
想办法找个锥子,在转子的轴承位上均匀地打上若干个麻点就可以了

网友T:
     别糊弄,坚决换新!!!

网友U:
喷涂再打磨!

网友:
大家好,那个问题搞定了.用氩弧焊,冷却后再精磨外圆,现在可以用了,谢谢大家!
那个氩弧焊店是个美女开的,技术很好,人也漂亮,而且写得一手好字.难得啊!

网友V:
楼主,风流人士啊

网友(2006-12-30):
正常男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只是我觉得机械行业女人很少,美女就更是难得了,并且还很斯文,写得一手好字,我觉得她做氩弧焊有点可惜了.
暴殄天物啊!

网友W:
用氩弧焊,冷却后再精磨外圆??????到底怎么搞的啊,啊可以具体点??????

网友X:
镶套,焊补易变型,用环氧塑脂补,修机床的知道

网友Y:
堆焊然后上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