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与 AB 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23):
变频器是 AB 700的,通过DvNET 与 slc5连接后,软件上和plc以及变频器已经连接上,能修改变频器参数,但是不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梯形图已经编好。变频器的外部连线是2线制的,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帮我看看啊,正在调试,所以很急

楼主:
有人知道吗?很急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帮帮忙啊!

网友B:
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第一步,你要check 你的ladder 逻辑是不是有错误,第二步,check 你的PF 700 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如果都没有问题,查阅PF 700的手册。

网友B:
你这样泛泛的讲,根本就不能定位问题,我做过PF 40的没有问题。Rockwell 有800的全球免费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C:
你在PLC中所编写的程序有问题,请参PF700通讯手册。

网友D:
变频器设置不对

网友E:
我有用过类似应用。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PF里的参数设置,试一下下面的参数:
LOGIC SOURCE SEL=TERMINAL BLK (此参数必须设置正确,否则无法启动、停止变频器)
SPEED REF A=1 ANALOG IN

网友F(2006-12-28):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G(2019-08-12):
围观学习学习一下,涨涨姿势。

网友H(2021-01-29):
启动方式用通讯,之前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