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CPM2AH模拟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6-11-23):
我在调试CPM2AH-20CDR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连接PLC进行调试的时候,假设其中有一个输入地址是0.00,在CX-P中,为什么当我将这个地址设置为1的时候,只有瞬间有效,立刻又复位为0了,试过很多程序,都是这样,在CS和CJ系列的PLC中就没有这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教,是不是和软件设置有关,还是CPM系列的本身的问题!

网友A:
因為它是實體IO,所以PLC於IO Refresh時會更新所有IO點,您的CS/CJ沒有接IO吧!
CPM2AH 0.00改成200.00看看,多實驗您就會瞭解.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我在体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