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dde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23):
为了实验Netdde通讯,我使用两台XP系统计算机A和B通讯,A为服务器B为客户机,实现A与B之间的EXCEL进行通讯,AB计算机处于同一工作组中,而且AB计算机的networkdde和netddedsdm都运行了
-------------------------------------
A计算机的设置(运行ddeshare)
共享名     testdde

         应用程序名               主题名

旧样式     空                       空
新样式     空                       空
静态       excel                    F:\Book1.xls
选中允许启动使用程序

信任共享
选中允许启动应用程序
选中允许初始化应用程序
(此处的设置按钮点击后无反映)
-----------------------------------------------

B计算机的设置(运行ddeshare)
共享-->选择计算机-->选择B计算机
共享-->受信任共享(报错无法绑定DSDM)

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2007-01-1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烦恼中。。。。

网友A:
你没有启动DDE相关服务(包括DSDM)

我已连通。

用EXCEL 或 VB 和INTOUCH 通信。

='\\PC01\NDDE$'|SHARE!NVB_VALUE

楼主(2007-04-07):
liubingshui :
留个QQ联系

网友B(2010-08-22):
旧样式、新样式、静态都写上EXCEL 和SHEET1,楼主B客户机ddeshare选B机应该没问题,应该启动DSDM服务,我有时选A服务器机报无法绑定DSDM,有时可以。

网友B:
谢谢 liu_zx !

我一直试了各种方式,都不通,在EXCEL客服端按你写的语法输入,联通了。以前EXCEL一直报公式错误。

旧样式、新样式、静态都写上EXCEL 和SHEET1,楼主B客户机ddeshare选B机应该没问题,应该启动DSDM服务,我有时选A服务器机报无法绑定DSDM,有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