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楼主(2006-11-23):
请问那位用过UC3842,他的使用要注意那些问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比如和TL494,4752等?

网友A:
3842是单端输出,驱动MOS管的IC,多用于显示器、传真机等小功率开关电源。494是双端输出,可驱动MOS管,也可驱动双极型管,可用于大功率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