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06-11-23):
分度号为C,K,E和PT100等的热电偶在没有铭牌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分别出来?
还望高手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有人知道吗?

网友A:
PT100为铂热电阻常温下用万用表测电阻为一百多欧姆

网友B:
呵呵! 联系我吧 !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C:
这个问题不难,
用万用表测其电阻值,如果电阻值为常温1百多的按理论就是Pt100;如果很小就是电偶了,区分K、E的用磁铁吸热电偶的的负极,如果磁铁和负极相吸就是K分度的。
另一个从温度范围上来区分,Pt100通常测温在500度以内,E的通常测范最高范围为800度,K的通常最高范围为1000或1100度

网友D:
问个菜鸟问题,请问磁极的正负怎么分?放在盘子上转吗?

网友D: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容易办些,我手头正好有摩尔的可编程温度变送器TDY, S,E,K型的热电偶在室温下输出的MV相差是很大的。比如S型20度时0.173MV,E型20度时1.192MV, K型20度时是0.798MV.
TDY接上电脑后打开编程软件,比如先设成K型热偶输入,然后分别接入三个电偶,TDY软件有在线状态监测功能,启动后,肯定只有一个显示的温度和室温最近,那个就是K 型的。如此再分出S型和E型的。
麻烦不麻烦?
要不把你的热电偶寄过来我给你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