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视MODBUS报文

楼主(2006-11-23):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主站下面挂了两个子站
一位起始位
八位数据位
两位停止位
无校验
我在分别和他们通讯的时候
都是正常的
但是两个子站都接上以后
其中一个会报通讯故障
但是数据都能正常上送,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另外一个站有干扰
具体原因会是什么干扰呢
如果我现在想监视总线上面的报文
改用什么软件比较合适
今天我用串口大师监视
但是只要在串口大师里面一打开笔记本的串口
主站和子站的通讯就会断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是直接把一个232-485转换器并在其中一个站的485口上面
各位高手看看应该如何做
具体有什么好的软件
最好能把收发分开
先谢谢了

qie.xudong@126.com

网友A:
我有监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