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

楼主(2006-11-23):
各位大哥,我想问一下什么是纯量控制?
                    什么是向量控制?

网友A:
是不是矢量控制呀
我也刚刚问了个
就是把交流电机用直流电机的思路来控制
好像是的

楼主:
纯量和向量控制与矢量控制不一样呀!

楼主:
什么是露点温度?
比热?
显热?
潜热?
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B:
以下是转帖,可能对楼主有帮助
推力向量控制
来自 维客
Jump to: navigation, search
推力向量控制 thrust vector control

  改变火箭发动机推力,用以获得控制力矩的控制方式。这种控制的作用是使飞行器作俯仰、偏航或滚转运动,以便能按预定轨道飞行。

  推力向量控制通常由飞行器控制系统发出控制指令,以伺服活门和作动器为执行元件,作动器采用液压、气动等方式工作。控制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发动机的类型、特点及其应用等因素,如发动机的持续工作时间、推力向量控制引起的发动机性能损失、推进系统包含的发动机台数、发动机重量以及控制机构的尺寸、重量和所需功率等。

  主发动机摇摆  采用这种控制方式的发动机称为常平座发动机或摆动发动机,适用于液体火箭。在主发动机上装有类似于万向接头的常平座和由作动器与伺服活门组成的伺服机构。作动器在控制系统的指令下使发动机绕常平座的轴心摇摆,造成推力向量偏转以获得控制力矩。发动机可以只沿一个方向(单向)摆动,也可沿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双向)摆动。随发动机摆动的推进剂供应管道采用柔性导管。这种方式引起的发动机性能损失很小,应用比较广泛。

  游动发动机  在固定安装的主发动机外侧,装有成对的推力较小而摆角较大的发动机,借以实现推力向量控制。它的摆动是通过伺服机构转动固定于燃烧室上的转轴来实现的。游动发动机还能在主发动机关机后继续运转,使飞行器达到规定的速度。它推力较小,能减小推力后效冲量及其偏差,对飞行器的控制更加精确。

  摆动喷管  固体火箭发动机靠摆动喷管控制推力向量。摆动喷管分成固定的和活动的两个部分,靠球面配合,摆动活动部分产生控制力矩,但活动接合面必须保证燃气密封,因而摆动摩擦力矩较大。摆动喷管有两种型式:①固定部分与活动部分之间用柔性件连接的称为柔性喷管。柔性件是用高比强度金属或复合材料制成的同心球环与橡胶类弹性材料交替层叠粘结而成,对燃气起密封作用。这种结构可靠性高,性能损失小,在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上得到广泛应用。②固定部分与活动部分用液体轴承连接的称为液浮喷管。液体轴承是带有可滚动包边的织物增强密闭胶囊。囊内充填一定粘度的油液。液体轴承可承受各种载荷并对燃气起密封作用,但在无工作压力时刚度低,液体渗漏检测也比较困难。

  涡轮排气喷管摆动  在液体火箭发动机涡轮排气管出口装一个可摆动喷管。这种方式的控制力矩较小,用于滚动控制,可与主发动机摆动方案结合使用。

  燃气舵  将耐热材料制成的舵成对地安装在固定的火箭发动机喷管的排气射流中。控制系统的指令使舵偏转,燃气流随之转折在舵上产生升力而获得控制力矩。燃气舵对排气射流的阻力会使发动机推力和比冲降低。燃气舵材料受燃气流冲刷烧蚀,还会逐渐改变舵的升力梯度,即舵每偏一度所产生的升力。

  二次喷射  或称辅助流体喷射。将单元推进剂或双元推进剂的一种组元,或将燃气发生器的燃气或惰性气体通过发动机喷管扩散段壁的一侧引入主燃气流中,使其在喷管内形成斜激波,从而使主燃气流偏转,产生控制力矩。因不需要摆动构件,控制组件的重量较轻。不过,作为辅助流体的推进剂的化学能并未充分利用,会降低发动机的性能。这一方式已成功地用于固体火箭。

  推力向量控制还有偏流环、转动斜置喷管等方式。

楼主:
谢谢!不过不是很全面!不过让我有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