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求助:VB与西门子用网络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11-23):
各位高手帮帮忙!!遇到个问题,本人想用VB编程通过网卡和西门子CP343-1连接,通过网络让电脑与CPU315-2DP进行通讯,不知道如何下手。网上有说用OPC可以实现通讯,不过讲的都是和WINCC通讯。很急,谢谢帮忙,谢谢!!!!!

网友A(2007-01-01):
你也可以用5611卡,通过PRODAVE直接连MPI口,他底层是485的

网友B:
我做过,很麻烦,花了我几个月时间。用的TCPIP socket方式,如果你要是用做人机界面到可不必了。
可以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61855
S7 PLC与 上位机之间可以采用TCP/IP,Socket通讯吗?

网友C:
可以通过标准的MODBUS协议通讯,采用modbus TCP也很简单
.欢迎访问我的blog: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D:
你用CP343,说明你很有钱
可以有省钱的方法:
1:高级语言+PRODAVE的方法,很好,比较老的方案,
2:高级语言+OPC的方式,就是那个SIMATIC NET。比较新的东西,也比较简单,看看OPC的规范就好了,而且支持网络
2:高级语言+CP340之类的串口通讯,如果你非要练习,那也没办法。

网友E(2007-02-08):
SIMATIC NET做服务器,配置服务器端口,
高级语言访问.
CoInitialize(NULL);
'''''''''''''''''''''''''''''

网友F(2007-03-11):
本人自己编写了一个 VB和ABB ACS510或ACS550的的监控测试软件,该软件不需要任何的变频器通讯模块(包括NMBA,RMBA)。经测试能完成参数组的数据修改,和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给定量大小的调整。免费赠送打包软件,如需要原代码者需付人民币100元(包括VB和DLL的全部原代码)。联系邮箱:fangtekej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