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教:DEH问题

楼主(2006-11-23):
电厂汽机电液调节系统中,DDV阀行程、LVDT行程、油动机行程他们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怎样?

网友A:
FM146模块里讲了一点点。

网友B(2007-01-27):
知道控制 原理和方法的这将不是一个问题啊~!油动机的行程是通过LVDT测量送到软件,信号类型不一样罢了~!

网友C:
LVDT行程与油动机行程相对应,DDV阀行程指阀芯行程,在油动机静止时,阀芯位置是固定的值,大于这个值调门开,小于这个值调门关。

网友D:
DDV 阀的行程在DEH的控制中是没用的,只是给运行人员的一个参考罢了。LVDT行程直接反映油动机的实际行程。DDV阀线圈驱动阀芯,DDV阀芯行程控制油动机。

网友E(2007-03-03):
DDV就是伺服阀一种,LVDT就是形成反馈,

网友F(2007-04-17):
LVDT行程一般是指油动机行程,DDV阀行程可以用二次油压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