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欧陆590技术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06-11-23):
本人接触590已经有数年,一般问题不在话下,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下590的使用.

网友A:
请问4.2版本的590调速器,上电即显示RUN。因为软件和硬件的版本较早,C3的输入端连接的74hct373集成块的输出2脚和C5连接的输出的5脚电压不同,但是将CPU拔出后,该电压即相同了,是否可以怀疑是CPU坏了,另外能否将其初始化。谢谢!

网友B:
你有EURO590的GSD文件吗?

楼主:
有的,怎么联系?

楼主:
回复 阿洁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没遇到过,问下你是那的?

网友C(2007-01-20):
你鸟人是谁啊,取的名字还不错,非洲小马哥听起来好象有点味道

网友C(2007-03-29):
你老兄还在欧达吗

网友D(2008-12-28):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E(2009-05-31):
非洲小马哥:你好!

请问报警内容为MISSING PULSE(丢失电枢电流脉冲) !软件上能关掉吗?

网友F:
非洲小马哥:你好!

请教如何查,设备的版本(V?)

楼主(2009-07-07):
可以关,仔细阅读下说明书,上面有报警代码的,屏蔽了就可以

网友F:
请教:

1.直流电机---弱磁调速---如590 ----电流控制---启用弱磁---MIN FLD CCURRENT最小励磁电流=的确定是多少?(手动确定吗?)

MAX VOLTS最大电压 = 可设为90‰。开始弱磁时的最大电枢电压。为什么不是100%? 是否=电位器调节时 最大调到90%的速度就开始进入弱磁状态 ,则 90%的速度以上和MIN FLD CCURRENT最小励磁电流的值,在电位器给定的电压的关系,

给定电压一般是0--10V----是否是----给定到9V时 开始弱磁 在上面的速度 就是9V-10V 之间调节.

还是2.设定好MIN FLD CCURRENT最小励磁电流和MAX VOLTS最大电压?

这个只能用编码器反馈吧

网友G:
欧达出去都是人才啊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