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V电压的加热管用在380V上效果会差吗??

楼主(2006-11-23):
480V电压的加热管用在380V上效果会差吗??一般4KW的加热管能加热到几度啊??加热管时间用久后会在加热效果上有影响吗(其中电阻和电流测下来都符合要求)??

网友A:
  会有很大的差异,电源电压变了,输出功率也会变。只要你不限制加热时间估计升到700-800度不成问题吧。我没有试过,只是猜测。我原先作的有温度限制。

网友(2007-02-25):
那要看480V是不是额定功率了!

网友:
还有加热管材质决定了最高加温温度!QQ: 365974493   EMAIL:  xiiiiao990019@163.com

网友B:
加热管外皮有,白刚,铜的,铁的,有石英的这看你加热的媒介是水,油,化学材料,金属。选的加热管都不一样。定的温度跟加热管外皮都有关系。480伏加热管用380伏上完全可以只是功率小一点,高电压加热管用低电压上反还安全。没有丝毫影响。
       songxushi9108@sina.com

网友C:
480伏加热管用380伏上完全可以只是功率小一点
======================================================
功率变小,意味着加热时间会更长,这个需要注意!

网友D:
功率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