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计算电阻阻值

楼主(2006-11-24):
各位大侠,请问在串电阻降压启动电机是,串电阻阻值如何计算?

网友A:
看书啊.我在书上见过这方面的,不过现在忘记了.555~~~~`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在串电阻降压启动电机,串电阻阻值如何计算啊?

网友B:
串电阻阻值等于各分电阻的总和.

楼主:
请黄工能具体讲解一下吗?

网友C:
书上找到的经验公式:R=190*(I-I.)/I*I.
I=未加起动电阻时的起动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
I.=加起动电阻后的起动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3倍
电阻功率P=(电机额定电流的平方*起动电阻)/3
上面的起动电阻为每相应串的电阻.可选ZX1,ZX2系列电阻器(铸铁电阻)

网友D: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