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

楼主(2006-11-24):
有哪位大哥能帮我解释一下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的Z相
编码器转一圈 Z相脉冲+1 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B:
小样儿。顺便解释下绝对编码器吧。
网上查了点资料,还是不太明白。好象和增量式编码器有很大的区别。呵呵。

网友A:
编码器我到不太懂
增量式的就是上电后从0开始,和上一次的终点没关系
绝对式的内部有电池,所以可是从上一次的终点位置继续记数
太理论的东西 还是不知道

网友:
网上查了点资料,还是不太明白。好象和增量式编码器有很大的区别。呵呵
在网上查了什么资料?就在这个论坛你就可以找到不少介绍了

网友C:
哈哈~~Z相是一个位置控制~电机转一圈他有一个信号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同意樓上的看法。

网友E:
前段时间,我也为用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用于归零参考搞得头痛,好在论坛里的许多大侠帮忙.在此多谢了.

楼主(2007-01-18):
如果在系统中,我不把Z相脉冲接到控制器里。直接去驱动电机,这样使用是否可行?
希望有人能不吝赐教,在下先谢了!

网友F:
如果在系统中,我不把Z相脉冲接到控制器里。直接去驱动电机??????????/
你想干什么?

楼主:
直接驱动A相和B相,和步进一样使用, 归零由控制器单独完成,不使用Z相脉冲,行不行?

网友G:
什么驱动器
Z脉冲是用旋转轴定位0点的,也可以用于直线轴,如在进给轴检测到零点开关位置后再寻找Z脉冲进行回零,会大大提高回零精度。

网友F:
看来你对伺服信号接口理解有问题,伺服的脉冲给定接口一般有三种形式,这与多数步进是一样的,脉冲+方向,双方向脉冲,AB正交信号;而Z信号通常是伺服输出,而非输入。你想控制伺服,用给定就行了,任何方式,看你方便。

网友H(2007-11-18):
请教:1、在检测到机械零点和接好编码器好,怎样使用Z相脉冲使电机停止(会使用A、B相脉冲)?
2、在单向循环转动的机械中,怎样随时用复位按钮并检测下一个Z相脉冲使电机停止?

网友I:
“请教:1、在检测到机械零点和接好编码器好,怎样使用Z相脉冲使电机停止(会使用A、B相脉冲)?
2、在单向循环转动的机械中,怎样随时用复位按钮并检测下一个Z相脉冲使电机停止?"
这完全是控制器的指令与编程问题,您是基于什么控制器提出问题的?

网友F:
由于系统惯性,很难不超调地准确停止在第一个出现的Z脉冲处,不妨以第一个Z脉冲为定长减速触发条件,令系统准停于后续的某个Z脉冲位置上。

网友H:
请教:1、在检测到机械零点和接好编码器好,怎样使用Z相脉冲使电机停止(会使用A、B相脉冲)?
2、在单向循环转动的机械中,怎样随时用复位按钮并检测下一个Z相脉冲使电机停止?"
这完全是控制器的指令与编程问题,您是基于什么控制器提出问题的?
三菱PLC。

网友J:
關于這個東東,我想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希望對你能有幫助
1.Z相信號,即0點信號,伺服馬達旋轉一圈就會輸出該信號到伺服放大器,至于你用不用這個信號,要看你的具體 使用情況,該信號線是可以單獨引到上位控制的,如果你不需要絕對位置運行,如坐標系等,只是需要它轉就可以了,那你可以不需要這個信號,反之則需要。
2.至于0點回歸,也未必必須要這個Z信號,你也可以外加原點SENSOR來檢測原點位,但 如 波恩 所說,要需要較高精度的重復零點位置,采用Z信號加定長減速即可!!
以上,請賜教

网友J:
哦 ,忘記了,關于編碼器
增量編碼器和絕對編碼器的一個本質區別是編碼器的構造不同
增量的是一個圓盤,上面有一圈漏光的點點,所以它只能計算增加的值
絕對的是一個圓盤,但上面是好几圈漏光的點點,每個位置都會傳出不同的二進制信號,這就是編碼器為什么都會說分辨率是2的几次方來形容的原因了!!!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说法。
根据需求用这个Z相信号。

网友L: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只是这个我已经明白了,望各位能指教一下具体的PLC编程(任何品牌的PLC均可),只要Z相脉冲的相关部分即可。俺会继续前进继续来这里参与大家的讨论,俺的“跑跑卡丁车”也叫“继续1008”,是红三指,还没有练出双喷,节奏把握不好啊,欢迎闲时大家去找我,呵呵呵呵。

网友H:
以下是欧姆龙 CPM1A型PLC的高速计数器相关部分,后面有疑问,请指教,非常谢谢
1、特殊辅助继电器 25200 高速计数器复位标志(软件设置复位)ON时(由复位设置方式<两种——①25200软件复位;② 25200+Z相信号复位>决定),复位高速计数器
2、DM6642    (1) 00~03 高速计数器计数模式设定。4:加算模式;0:加减算模式
   (2) 04~07 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方式设定。0:Z相信号+软复位;1:软复位
   (3) 08~15 高速计数器使用设定。00——不使用;01:使用
3、高速计数器
1、 高速计数器计数功能
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必须用编程器先对DM6642的内容进行设置
通道地址 位 功  能
DM6642 00~03 计数模式设定:0—增减计数模式  4—递增计数模式
04~07 复位方式设定:0—Z相输入信号+软件复位  1—软件复位
08~15 是否使用高速计数器设定:00—不使用  01—使用
(1) 计数模式
○1递增模式——当DM6642的高位为01(使用高速计数器设定),低位为X4(复位方式略,采用递增计数模式)时
  编码器输入单相输入脉冲信号接00000端,复位信号接00002端,对单相脉冲进行递增计数,计数范围为0~65535(十六进制为00000000~0000FFFF),最高频率5KHZ
○2增减模式——当DM6642高位为01(使用高速计数器设定),低位为X0(复位方式略,采用增减计数模式)时
   编码器输入两路相位差90°的脉冲,A相接00000,B相接00001,复位Z相接00002端,进行递增递减计数,范围—32767~+32767(十六进制为F0007FFF~00007FFF),最高频率为2.5KHZ。若A超前则递增,若B超前则递减。
(2)高速计数器复位模式
○1Z相信号和软件复位(DM6642数据为010X时),当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标志25200  ON时,Z相复位信号由OFF变ON时,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复位(0)
○2纯软件复位(DM6642数据为011X时):当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标志25200  ON时,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复位(0)

请问:1、是不是在外部机械原点触发后,执行减速指令,当Z脉冲由OF变为ON后执行高速计数器复位指令,并使特殊辅助继电器2500变为ON,然后相当于自动在2500和Z脉冲的共同控制下使高速计数器复位,从而断开高速计数器的常开触点使PLC的电机控制输出OFF而停机?
2、三菱FX系列、台达、西门子、以及LG的K120S如何实现这种功能?
谢谢各位

网友H:
三菱FX系列手册上说X002一闭合,高速计数器立即复位.因为Z脉冲是每周一个,请问X002何时闭合?

网友M:
我不建议你连接编码器的Z脉冲。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使用增量编码器的人来说,Z信号只在开机的时候有用,通常不会有人真的用它使计数器复位。

网友N(2011-11-21):
MJ2S控制QJ75P4   回原点过程中,经过原点时减速,到达极限位置,但停下,不返回就停在极限,怎么返回不了原点,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O:
对:学习小样儿 关于编码器我到不太懂
增量式的就是上电后从0开始,和上一次的终点没关系
绝对式的内部有电池,所以可是从上一次的终点位置继续记数
太理论的东西 还是不知道
内容的回复:

绝对式是没有电池的。万一电池没电了,位置在哪儿?它由多圈刻线组成的10位绝对编码器,最里圈只有两刻线,0或者1,第十圈有1024刻线。输出10位数据,通常是格雷码。

网友O:
Z相脉冲可以不用,电机转一圈输出一个Z脉冲。如果回零采用这种方式,限位开关触发后检测Z脉冲做零位。可以大大提高重复定位精度(只针对上电复位时)。通常依靠限位开关开关状态的重复定位精度较差。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关于由于系统惯性,很难不超调地准确停止在第一个出现的Z脉冲处,不妨以第一个Z脉冲为定长减速触发条件,令系统准停于后续的某个Z脉冲位置上。

通常限位后控制卡给出减速,同时控制卡记住当前的编码器计数。在对编码器计数清零前,而电机已停止,再读一次编码器位置,求出从减速到停止的过冲量,再回退这个过冲量。完成回退后,才能对编码器位置计数器清零。控制卡总能精确的停在Z相的触发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