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灯自动控制

楼主(2006-11-24):
开个题:大家讨论一下!汽车门一开,晚上顶灯就要亮,白天则不亮,如果人进入车内打开车内壁灯则该顶灯灭!勇!

楼主:
都来说,说用那些元件就可以!

网友A:
感光元件和控制器

网友B:
微电脑时控开关。

楼主:
 TO:秦皇自控,想听听你的原理

楼主:
我以前想的就是一个光控和限位 门来控制限位就行,但光就麻烦了,又要考虑白天的太阳光 好要考虑晚上人进入车内的灯光

网友C:
可以使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可见光传感器,白天关掉,光线暗时检测变化的红外线,发出开关信号.既人站在那不动,没信号,一只老鼠跑过,有信号.

网友D(2007-04-02):
楼主的思路没错啊,白天的太阳光和晚上的灯光照度是不一样的,灵敏度调节好就行了.灯光照度有太阳光那么强的话,好象也没必要亮灯了.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E:
什么样的汽车

网友F:
红外线感应开关

网友G:
时间设置不好办,还要考虑灯光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