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不能自整定

楼主(2006-11-24):
我用的富士变频器(G11S)不能自整定,出现报警不良自整定(Er7)信息,另空载启动时电机有嘎一声,运行时没有,各参数都调过了,就是无法解决,请前辈们速速指点,谢谢!

网友A:
1,电机,电缆问题
2,主板问题
3,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B(2010-09-15):
我用的富士变频器(lift)不能自整定,出现报警不良自整定(Er7)信息,各参数都调过了,就是无法解决,请前辈们速速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