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AB1336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6-11-24):
求助:AB1336变频器维修问题 。 1脚5V基准电压只有2伏,用5伏电压作频率给定信号,频率上不上去,只有20HZ,请各位帮个忙!先谢了!

网友A:
顺着电路找啊!修好5伏就差不多了!

网友B:
顶楼上的朋友,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顺着这个元件按照线路挨个元件检查元件的好坏,一般情况可能是前面线路的功率管有问题,你查一遍看看,也有可能是别的元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