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霍尔线性电路检测铁磁物体

楼主(2006-11-24):
有台伺服电机是靠霍尔磁感应器测齿轮位置的装置,哪位高手接触过,提供点资料。

网友A:
那是感應式編碼器 多安裝在電主軸 及伺服主軸上 主要用在高速 (12,000rpm)有弦波及方波信號 我司有此產品 請參考www.panlin.com

网友B:
那是磁编码器~用在高速的伺副电机上的
比普通的光编要贵很多~他有一个磁感应探头和一个信号转换板吗
信号应该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