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估算管道内的流量

楼主(2006-11-24):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已知管道内流体的介质、管道工作压力、管径大小,如何估算最大流量、常用流量和最小流量。
谢谢!

网友A:
用流速估算流量就OK啦

网友B:
根据公式: Q=3.14*R*R*V*3600
若是热式原理,应该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带进去值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流速怎样计算呀

网友C:
这是个大难题

网友D:
你的目的何在?一定要测的话装个流量计就行了。只是简单估计。那你随便一股不就行了。

网友E:
一般化工介质2~3M/S流速

网友F: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