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TCP协议包

楼主(2006-11-24):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传输少量数据,速度也要求不高。所以需要一个简单的TCP协议包,希望它独立于操作系统又可以被操作系统调用,哪位可以提供的话,有一定酬劳。谢谢

网友A:
需求不明确,但有点象GPRS/CDMA的小数据包的传输

楼主:
补充:项目要求是吧MODBUS协议的数据,通过TCP/IP来传输,把MODBUS和TCP整合到一块电路板上.整个要求做成一个应用程序,可以被操作系统调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