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加密

楼主(2006-11-24):
请问各位高手,我编写好了PLC程序,传入PLC以后,如何加密,是别人不能看到?
只有自己知道密码才能读,写。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文件加密呀!

网友A:
错了!你是不让别人读取吧!

楼主:
是的~我把程序传进去以后,不允许别人读取,修改~也不能把别的程序传进去

网友B:
很多PLC都提供了加密的功能。

网友C:
你的是什么PLC叫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D:
同意樓上的。

网友E:
你把PLC藏紧收好,别人找不到就不会了

网友F:
干嘛,怕啥呀?
加密也能打开.

网友G:
是的,plc加密不再是历史,关键是你对工艺过程了如指掌了,别人想学都学不了去

网友H: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I:
同意“ lmhx: ”只要自己熟了。还怕别人学么。

网友J(2007-03-14):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加密方法的,你不说清楚叫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K:
是的,支持楼上的

网友L:
引用:是的,plc加密不再是历史,关键是你对工艺过程了如指掌了,别人想学都学不了去

  还是把自己的功夫练好啊!

网友M:
 plc加密不再是历史,随便都可以解了.

网友N(2007-06-07):
自己干急加时间密

网友O:
plc有密码设置的

网友P:
欧姆龙plc的程序怎样设置就不能读写了?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Q:
把通讯口烧掉

网友R:
感谢楼主 tiaozao440@163.com

网友S:
其实不用加密。这些东西没人去弄你的。

网友T:
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是OMRON加密的指令,1234是密码啊!

网友U:
不过 CP系列的很容易解的

网友V(2008-04-25):
你用的那种型号,CJ1m可以加密的,CQM1H加程序就解决了

网友W:
9楼的最正确,那样可以做到永决后患

网友X:
现在的PLC编程又不是新事物,加密干啥.何必呢?

网友Y:
到底怎么加密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Z:
主要看你用的哪种型号的PLC,OMRON比较新的型号直接在CPU的属性里添加就可以了。比如说CP1H和CJ系列的。

网友Z:
而CMP或是CQM等系列的PLC就要在程序里添加了。有指令可以参看手册。

网友AA:
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网友AB(2008-06-14):
33楼,我试过,不行

网友AC:
笑话啊!除了设置密码,再就是比较登陆吗!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你把PLC藏紧收好,别人找不到就不会了

看完全部 ,发现这个最搞笑了 ,这是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哈哈

网友AE:
学习了?

其实加不加没有意思的,你加别人照样解呢?

主要是在程序上下工夫

网友AF:
很多PLC软件都提供了加密的功能   但也有很多解    密软件  呵呵

网友AG:
 我到是有只CPM1A  30个点,厂里换下的.到是想解开看看可惜不会哪位仁兄教教我,  guanglingyeya@163.com

网友AH:
引用 网友Z:
而CMP或是CQM等系列的PLC就要在程序里添加了。有指令可以参看手册。
翻遍了也找不到

网友AH(2008-07-22):
哈哈 只保留最后一个#

网友W:
用FUN(49)号指令,还有个作用就是监控PLC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