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6RA70有问题吗?

楼主(2006-11-24):
1P 6RA7075-6DS22-0,电机440V/225A/1500RPM,他励200V/8.2A,用于挤塑机。设备供应商为了省银子,驱动器容量选得偏小(P100设为200A)。但实际上正常生产时电枢电流不会超过100A,也就是说这样选型也将就。但是最近两天问题出现了:报F030,到电流限幅值,显示电流215A,用万用表测模拟输出端12/13(电流实际值)也到了10V,但是查看r019,只有24左右。甚至马达转速不到10转/分也有堵转现象。马达去掉负载空转,电流约23A,带上螺杆空转(不进塑料)电流约65A,一切看上去好象正常,但是一加料马上电流上到215A(正常时约80A),出现堵转现象。
请问各位:驱动器有问题吗?

网友A:
不好说啊
电机在空载低速时有抖动吗?如果是的话是驱动器的脉冲出发部分有错了,原来你的情况我来遇到过,是六路脉冲中的一路换了,在里面的板子上有一处烧焦了,换了就好

网友B:
你做励磁优化了么?

楼主:
谢谢回复!马达低速和高速时都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脉冲触发板也看了,没有明显的故障点。
我又重新做过电流调节器优化和速度调节器优化但没有什么效果,就是没有做励磁优化。
我现在的疑惑是:1,马达空载运行时电流23A应该是不正常的,偏大的;2,R019显示的是电枢电流实际值,0.1%的P100,还是1%的P100?也就是说R019显示24是指240%P100还是24%P100?如果是前者,模拟输出到了最大值10.75V,显示215A,还说得通。如果是后者,那就说明驱动器真的有问题了。

网友C:
驱动器有没有问题不好判断,驱动器容量确实小了,6RA7078-6DS22-0

楼主:
楼上说得对,容量是偏小,但是正常情况下电枢电流应该在100A以下,事实上这台驱动器使用至今有1年多了。
我们现在换了一台6RA7078-6DS22-0上去了。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有问题的那台问题在哪里?

网友C:
"一加料马上电流上到215A(正常时约80A),出现堵转现象。'
会不会是挤塑机内部出卡损问题??

网友C:
现在用6RA7078-6DS22-0正常运行时电枢电流是多少?

网友C:
TO:青岭笑傲生,在你另一份帖子上看到你需要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中文资料.
若需下载,请链接我公司网站,注册即可.
http://www.lanyangauto.com/

楼主:
现在用6RA7078-6DS22-0正常运行时电枢电流是80A以下,我现在资料找到了。谢谢!

网友D(2007-08-02):
楼上,你的问题弄清楚了吗,说来听下,等小弟也学两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