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24):
我是菜鸟  我想问下PLC和触摸瓶的地址怎么分啊

网友A:
不是分的,是对应的。比如说,屏上的一开关的地址是M0。0,PLC里的一个位也是0。0,当你在屏上点那个开关的时候,PLC里的位为ON,再按一下就变成O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