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多通道温控仪~

楼主(2006-11-24):
请各位温控仪生产商看一看~~具体要求如下:
需要至少控制9路三套温控系统~
控制要求达到0.8摄氏度的误差~~(需要确实能达到该精度的!!)~
请大家可以做到的在下面留言~~我可以与你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是:0755-84169031  13480167852
                                                 刘庆
                                                 深圳市豪威集团

网友A:
可选用美国红狮的TCU系列,或者西门子6DR1900系列调节器。

网友B:
是要一台表控制9路吗?需要仪表输出什么信号?如果方便请来电800-858-2033,厦门宇电,www.yudian.com

网友C:
你可以联系0512-68247776转技术部,我们可以为你提供这样的设备,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www.hbm.com

网友D:
控制精度很难保证的,不管什么品牌的仪表都不能保证控制精度,控制精度和现场的条件有很大关系。

网友E:
这个精度,你可以找代理商吗!!!他们有很多.

网友F:
用PLC 好点 。艾默生有一款温控模块;最大可控32路。分辨率0.1度。可自整定。精度视现场情况而定。一般加热液体的话0.8度是没问题的。加热空气的话要看工况。13006665862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温控已经基本解决!!谢谢了!!!

网友G:
能说一下你用的什么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