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含有泥沙的水流量测量选用哪种流量计合适

楼主(2006-11-24):
(无正文)

网友A:
电磁流量计,如果泥沙比较重,
衬里用陶瓷.

网友A:
注意的是,生产厂家的不同,
电机的安装方式也不同,
要求不要突出!

网友A:
TO:乌云,前两次都是比较忙,
不好意思了.

网友B:
选电磁的:)

网友C:
个人认为:选明渠流量计比较好。
超声波非接触式测量,免除了泥沙磨损导致的维护。
只是需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制作或砌一个水渠。

网友D:
搂主提的可能是在管道中测量.其实不光是泥沙大,估计还会存在其他杂质的,我在黄河提水站上作过水流量测量,涡轮\电磁\都用过,杂草根\茎就把你搞得头大了.还是考虑非接触式的,没有其他因素影响.

网友E:
学习了 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