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直流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6-11-24):
直流16V 串多大的电阻才能降到12V啊????
计算的公式是怎样的、啊?

网友A:
这与你的负载有关,负载变化的话,单纯串一个电阻是不能将输出电压稳在12v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如负载不变化,你得知负载电流,或功率,用欧姆定率

网友:
用一个稳压IC 7812,多简单啊!变动的负载串电阻能稳压吗.

网友C:
7812电路图

网友C:
第一次发图片信息不知道成功了么? 还请楼主告诉一下。上传时正常。

网友D:
串联电阻降压的方法尽量不要采用,如果负载小于1.5安的正电源用7812,负电源用7912即可。

网友E(2006-12-25):
最苯的办法就是串联二极关(硅)试着串一下,个数根据负载而定,知道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