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用不用保养?

楼主(2006-11-24):
我公司的10kv ABB SF6 高压柜已经用了十年了,从没有出过问题。因为电压比较高,电工们接触的高压设备又比较少,所以这么多年也就没有人去管过它。现在也找不到使用手册,我想请教各位;高压柜用不用保养?日常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做预防实验时清扫检查

网友B:
定期清扫、紧固螺栓,有条件做些预防实验。

网友C:
必须清扫,检查有无爬电现象

网友D:
       十年都不做维护,算你运气好。
      高压设备就是怕灰尘怕受潮,怕有小动物,
     每年的维护必不可少。可以委托当地供电局来检测,
   然后出具实验报告。到时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有话可说。
   平时要注意的就是听听有没有放电声,看看电缆沟有没有漏水,
   看看电缆沟里的密封情况。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F:
同意龙飏所说.

网友G:
请问各位兄弟高压柜的保养频率是多久,供电局检测项目有哪些?

网友H:
当然需要了

网友I:
有规范,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