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仪表中DCS控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1-24):
仪表中DCS控制是什么意思 DCS仪表是什么类型的仪表

网友A:
DCS指集散控制系统,DISTITRABUTED CONTROL SYSTEM的缩写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就是字母打错了,也许没有看清. DCS指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的缩写 ,它是利用微处理机或微型计算机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管理和分散控制的系统,明白了吗?

网友C(2008-10-18):
啊 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