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小电流热继电器保护大电动机

楼主(2006-11-24):
热继电器是一种控制电动机过载的保护装置。而较大容量的电动机因长期大电流流过热继电器,容易造成桩头发热而烧坏继电器。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把大电流用互感器变为小电流,配用小型号热继电器效果很好。但选用电流互感器时,一次电流要比电机额定电流略大一些,如选不到合适的,可调整匝数改变。热继电器调节的最大电流不应大于5A。
现以75kW电机为例,选用3只200/5穿心式互感器和1只JR16-20A、调节电流为2.5~5A热继电器,把3根电源线直穿3只互感器。3只互感器二次侧K1、K2分别与热继电器3对主桩头对应相接。注意,互感器与热继电器之间,连线不得小于2.5mm2铜线,且不宜过长,辅助线路按原来接法。笔者用此法效果很好.

网友A:
五、六十年代技术没什么希奇的。

网友B:
电动机的话两只互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现在的新型热继电器160A以上都是3个互感器河1个热继电器组合
只不过热继电器标签改了,互感器体积小

网友E:
有人发上来就该顶,楼上些牛x人物好像在论坛里也没有开过什么帖子阿~ ~顶楼主 。b4某些人~

网友F:
用互感器的热继电器一般是5A的,因为要与其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