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6se70变频器如何在起升中应用?

楼主(2006-11-24):
型号为6SE7031-8EF60,作为起重机的起升机构,闭环矢量控制,S7-CPU315通过PROFIBUS-DP总线控制变频器。现在存在的问题:一、启动时抱闸放开后,电机速度很快,而后才降下来达到主令给定速度;二、在吊重物上升时,主令回零位后,变频器斜坡减速下降停止运行,但在快要停止时,电机补重物反拖反转一圈,而后抱闸。
根据功能图470,设定"OPEN BRAKE",参数P610:K22,   P611:40%,  P615:KK148,  P616:8%

请问使用过的朋友,你见过这种现象吗?或是如何设置后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太专业了

网友B:
起动力矩没设好。设置一个反力矩,要不你那就容易出事故了。溜钩呀。多危险!

楼主:
难道就没人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C:
我也是在等待这个结果呢?

网友D:
1:速度提升与加速时间相符吗?或先开环运行试一下.看是否闭环有问题2:设力矩40%时制动打开试一下,
总的看来象是闭环问题.   供参考

网友E(2006-12-29):
从你所说的现象分析:
1.启动时抱闸门槛值有点高,一般定义P610:K242,   P611:20%左右不溜钩就行;
2.停止时,抱闸信号发出,但是实际液压缸没有动作(一般需要0.6S)而变频器的逆变器已经封锁,所以造成倒拉一圈
可以按照以下参数试一下:
P605抱闸控制方式 1有制动不带检测信息
P607抱闸关闭检测时间 1.20 s
P608抱闸打开指令 B104(运行开关量信号)
P609抱闸关闭指令 B105(没有运行开关量信号)
P610抱闸打开连接量 K242(输出电流信号)
P611抱闸打开连接量的阀值 20(%)
P615抱闸关闭连接量 KK91(速度实际值)
P616抱闸关闭连接量的阀值 5(%)
P617抱闸关闭延时 0.50s
抱闸控制的控制字
P561逆变器使能信号 B278(抱闸控制逆变器释放)
P564给定使能信号 1
注意:
1.PLC最好不要参与报闸控制,
 2.端子X9的(4,5)没有用的话,报闸B275的输出可以直接用该点(220V无源点),不用中间继电器,定义P601为B275

网友F:
只动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G(2007-09-03):
小小马哥说得很详细

网友H:
开抱闸时使能变频器,关抱闸后在把变频器的使能停止.
这是典型的电机没有建立初始力矩就开闸,抱闸命令和使能同时去掉.

网友I(2008-04-29):
小马哥,很专业啊,佩服,交个朋友吧

网友J:
1、用变频器调速控制器重机,是不安全、不稳定、不节能的!

2、不用变频器电磁抱闸与异步电机并联,安全可靠;

3、不用变频器异步电机与电网直接连接,电机正转吊重上升,反转吊重下落发电制动,上下都是以同样的速度匀速运行,安全可靠!

4、不用变频器异步电机与电网直接连接,反转吊重下落发电制动,节约电能;

5、用变频器改造起重机,是商业利益驱动的假技术,它完全破坏了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J:
1、用变频器调速控制起重机,是不安全、不稳定、不节能的!

2、不用变频器,电磁抱闸与异步电机直接并联,安全可靠;

3、不用变频器,异步电机与电网直接连接,电机正转吊重上升,反转吊重下落发电制动,上下都是以同样的速度匀速运行,安全可靠!

4、不用变频器异步电机与电网直接连接,反转吊重下落发电制动,节约电能;

5、用变频器改造起重机,是商业利益驱动的假技术,它完全破坏了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K(2009-01-08):
12楼能否说的详细点?大胆的问一句,你是怎样知道上述信息的?呵呵,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