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感应转变为频率信号

楼主(2006-11-24):
以前用PLC控制温度的时候,曾经用过一种仪表:该仪表不带显示,输入接热电偶或热电阻,然后输出与温度成比冽对应的频率信号,该频率信号就可以给PLC当输入信号,用起来很方便,不知那位同仁有没有用过或有生产销售,小弟现在有用到,请回复w988wd@sina.com

楼主:
 顶一下!
怎么啦?难道没有人用过?还是没有生产厂家?

网友A:
没用过,不知楼主以前是用的什么品牌的?

网友B:
只用过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入的PLC, 没用过频率信号输入的。有这种PLC吗?我孤陋寡闻,希望有人赐教。另外,怎么频率信号输入会很方便昵?真搞不懂。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通常是: 温度变送器,采集RTD/TC信号,转换成标准的过程信号(4-20mA)输出。变送器的外形有供一体化安装的圆形的,有导轨安装的模块化。见下面的图片。 如果再把模拟量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我们的产品也有。 redlion126@126.com /13501716803/021-54807896

楼主:
因为模拟信号输入的PLC都要加模拟输入模块,但是变成频率信号输入后,就可以直接用PLC的高速输入端子就可以了,不用另外再加什么模拟输入模块,电子元件不是有压频转换器吗,还请问楼上的有没有直接热电偶输入,输出是频率信号输出,谢谢.

网友D:
这个技术比较早了。这种仪表应该还有,只是咱们都没找到。如果有批量,联系我:heyu49@21cn.com

楼主:
以前我用过,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压频转换电路,但要求稳定准确.

网友D:
何不把我一家子的联系方法提供给楼主?

网友E:
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