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问题:关于PC和PC的MODEM通讯?

楼主(2006-11-24):
我近来一个项目上用两个计算机通过MODEM通讯,只要连通就可以了,遇到两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1。我用WINDOWS的拨号连接,两个互拨(网络方式下以互通),我的系统(笔记本)分别是WINDOWS XP 和WINDOWS 2000 ,结果发现XP拨2000可以通,但反过来(即2000系统拨XP系统)却不行,XP系统响几声就没反应了。有哪位朋友做过的,请教一下啊!
是不是我XP系统有的地方设置不对啊?(我采用的是启用GUEST帐户方式)
2。采用WINDOWS的拨号连接是RAS方式,我自己编了个程序,用TAPI方式 进行拨号,拨电话都有反应,但拨计算机,怎样建立 用户名和密码验证啊?我知道 安和通讯的有个软件可以,谁知道是在程序哪个地方做的,谢谢了!

网友A:
先把XP自带的防火墙关了试试

楼主:
TO 林湘建:
XP自带的防火墙和安装的防火墙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