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人机不能与电脑通迅问题

楼主(2006-11-25):
人机与电脑不能通迅(总是通迅超时;人机为PWS700T)能否介绍一下人机后面的拨动开关的工作状态。另外我用的是PWS1711的电脑下载线,有无影响。有一次能通迅,但只能传送部份画面。而且通迅很慢。

网友A:
拨动开关请看说明书,请检查连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主要是看连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我查出原因了,速度慢:我把速率设为15200,不能通迅是:由于我原来用的新型号,下载时不需要按人机上的下载按钮,而PWS700T是老型号;因此要按人机上的下载按钮和电脑上的下载按钮同时使用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