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55KW异步电动机的选择

楼主(2006-11-25):
我有一台5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现在我想知道他的空载电流和启动电流会有多大,选择多大的空气开关和主线路, 如果用接触器启动,用什么样的启动方法比较合适,选择多大的接触器?如果用变频器又如何选择呢?请各位师傅们帮我提点意见!多谢!

网友A:
55KW电机电流在100-110A左右。空载电流30-60A
相同功率的电机,高速电机电流小,低速电机电流大
如果变压器足够大(800-1000KVA),可以直接启动或星-三角启动。
断路器建议用DZ20-225 脱扣电流125-160A
直接启动用250A接触器,导线如果连续工作建议35-50MM2

楼主:
谢谢 也是不懂 的这位朋友,给了我这么好的见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