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CS600面板无法操作

楼主(2006-11-25):
各位师傅!小弟的ACS600上电后,控制面板能够通讯连接进入主界面后任何按键就没用了!
更换了另外的面板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拔下连接线重新插入会出现"PANEL LOSS"故障,断电能复位但是面板任是无效!任何键都没反应!!!!!!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换块板试一试!

网友B:
是面板的问题,拆开面板的螺丝,还要撬开外壳,你的面板外观肯定保不住了!找到电路板下边的一个可拨插的IC,取下来搽干净引脚就好了,可以寄给我,帮你修好

网友C:
华子说的不错,可能是NAMC-11的问题,(因为你面版已换过),换个试试看,不过这板比较贵.

网友D:
我想把ABB ACS600改成端子控制,没有说明书不知怎么改,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xaoeto@sohu.com

网友E:
控制板丢失啊

网友F:
建议你换板子.
600的板子不是那么好买的.
可以加群24845513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