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编码器比较小白的问题!

楼主(2006-11-25):
先向各位大虾小虾们问个好:)
小猪最近有个问题不懂,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哦!
我们单位有意大利 LIKA 品牌的 绝对值型编码器(用DP通讯的),我想知道对于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它是如何工作的: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我要更换一个新的绝对值编码器,那么要如何调整呢?首先PLC程序里头的加减乘除等运算的权是不是要调整,其次要调整的话,调整思路是怎样的?
不知道我罗索了一通,大虾们明白了没~希望大家多给建议哦!

楼主:
帖子沉咯,顶起来!

网友A:
格雷码输出的 换同样的编码器 没必要改程序。

楼主(2007-01-11):
多谢楼上的~
如果不用改,那就好啦,呵呵!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地DP地址必须设置和以前一样

楼主:
呵呵,DP地址一样就可以咯?那没有问题!
我还以为还有其他复杂的设置呢!多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C:
上边的朋友,有局体的程序么?看一下
                      lg191773474@hotmail.com

网友C:
上边的朋友,有局体的程序么?看一下
我想看看怎样写的
  OK
                      lg191773474@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