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球磨机电机电压与经济效益分析

楼主(2006-11-25):
【提要】φ2.2×6.5米磨机用380千瓦电机就高压与低压问题进行三方面分析比较,得出结果是,采用6000伏比380伏一次投资大,但运行节电效果显著,一年可以收回投资多花的资金。
目前,一些中、小水泥厂都在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质量,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企业效益。在改造中,可能要更换大规格的球磨机,如何选择磨机电机的电压,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放益。
在我国,早期建设的中、小水泥厂中,由于磨机规格较小,为了简化供电方案,设备制造厂家对磨机配用电机的电压多数采用380伏,也有少数采用3000伏、6000伏的。而现在新建、扩建的水泥厂中,随着磨机规格的增大,配用电机的电压多数采用6000伏,但也有少数用户,为了简化供电方案,或不想改变原有供电方案,减少一次投资,特地向设备制造厂家提出配用380伏。
究竟选择哪一种电压的电机较好?下面以我们厂此次改造时,对磨机电机电压的选择,进行分析比较,供大家参考。
我们厂此次改造中,上两台φ2.2×6.5米磨机,淘汰φ1.5×5.7米和φ1.83×6.4米磨机各一台。原有供电电压是10千伏变为380伏向磨机供电,新上磨机配用电机电压是采用6000伏,还是采用380伏?为此,我们对这两个方案进行了三方面比较。
表1
电压
(V)
变压器柜(元)
变压器(元)
配出电柜2台(元)
配电线路(元)
起动柜2台(元)
土 建
(元)
电机2台(元)
比较
+8000
+15000
-24000
+6000
─
-10000
+10000
一、一次投资比较
磨机配用电机功率为380千瓦。如采用380伏,380千瓦电机额定电流700安培,2台1400安培,变压器增加容量至少需1000千伏安(淘汰磨机280千瓦容量可做为增加其它设备用)。更换原变压器受电柜1台,配出柜2台,磨机起动柜2台,配电线路距离200米,采用VLV185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三条并联使用,2台磨机共需电缆1200米。
如采用6000伏,380千瓦电机额定电流47安培,2台94安培,增加10/6千伏1000千伏安变压器1台,增加变压器受电柜1台,配出柜1台,电压互感器柜1台,磨机起动柜2台,配电线路距离200米,采用YJLV—10,50毫米截面积电缆400米,增加建筑面积40米2。
现将两个方案的各项资金列成表1进行比较,表中价格仅供参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采用6000伏比380伏增加投资25000元。
二、线路损耗比较
同是380千瓦电机,配电线路长200米,线路损耗计算如下:
表2
名称
电压线路损耗
功率差
年损失电量
年效益
380伏
6000伏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20.7711千瓦
8.0409千乏
1.0192千瓦
0.1312千乏
19.7519千瓦
7.9097千乏
142213.68千瓦·小时56949.84千乏·小时
28442.74元
─
采用380伏,电机额定电流700安培左右,选用导线VLV—185铝芯电缆,三条并联使用。查表,铝电缆185平方毫米25℃时,单位电阻R。=0.212欧/公里,感抗X。=0.082欧/公里,线路电阻、感抗为:
Ro·L 0.212×0.2
R=───=──────=0.01413(欧姆)
3 3
Xo·L 0.082×0.2
X=───=──────=0.00547(欧姆)
3 3
△P=3I2R·10-3=3×7002×0.01413×10-3=20.7711(千瓦)
△Q=3I2X·10-3=3×7002×0.00547×10-3=8.0409(千乏)
式中:L——线路长度,千米;
R——线路电阻,欧姆;
X——线路感抗,欧姆;
△P——有功损耗,千瓦;
△Q——无功损耗,千乏。
采用6000伏时,电机额定电流47安培,选用导线YJLV—10,截面积502毫米,查表铝电缆25℃时单位电阻Ro′=0.769欧姆/公里,感抗Xe′=0.099欧姆/公里,线路电阻、感抗为:
R′=Ro′·L=0.769×0.2=0.1538(欧姆 )
X′=Xo′·L=0.099×0.2=0.0198(欧姆)
△P′=3I2R′·10-3=3×472×0.1538×10-3=1.0192(千瓦)
△Q′=3I2X′·10-3=3×472×0.0198×10-3=0.1312(千乏)
线路功率损耗比较:
有功:△P-△P′=19.7519(千瓦)
无功:△Q-△Q′=7.9097(千乏)
全年损耗电能比较(全年运行时间按7200小时计算):
△Wp=(△P-△P′)·t=142213·68千瓦·小时
△Qp=(△Q-△Q′)·t=56949.84千乏·小时
年经济效益:每千瓦·小时电量按0.20元计算,A=△Wp×0.20=142213.68×0.20=28442.74(元)。
把上面计算结果列成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采用6000伏比380伏节省有功电能142213.68千瓦·小时,节省无功电能56949.84千乏小时,年节资金28442.74元。
三、起动性能及故障率比较
球磨机都是重载起动,起动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生产。我们厂原低压磨机常因饱磨起动造成开关跳闸,如采用6000伏,因高压起动,大大改善了磨机的起动性能。
电气设备的故障多数发生在导线接头和开关接点处。同是380千瓦电机,两种电压,电流相差悬殊,大电流经常造成导线接头、开关烧毁事故。改用6000伏后,电流只有47安培,电流小,故障明显减少。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磨机电机电压采用6000伏后,一次投资增加25000元,而节约电费28442.74元,一年即可收回多花资金,同时又节约大量的无功功率,改善了起动性能,减少了故障,使企业的效益大增。所以,我们在新建、扩建的改造设计时,应对磨机电机的电压确定几个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出最佳方案,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网友A(2008-08-24):
是很不错,但怎么会用6000V的电压
机器配置是什么?????????

网友B:
现在很多都用10KV了,如果需要启动柜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