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表昨转慢啊

楼主(2006-11-25):
问一下电表昨转慢啊

楼主:
为了讨论一下不是偷电!!!

网友A:
  我原先发过这个问题的帖子。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1.电表可以调节的,在内部,打开外盖后就可以看见了。
2.用吸铁石放置在电表的顶部,电表转动会变慢的。
3.控制电表转盘,同样也可以变慢!

 注:技术探讨,不要去偷电哦~~
呵呵,偷电的话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少用电器。

网友D(2007-01-03):
是机械表?电子表?

网友E(2007-07-06):
机械表转盘问题。

网友F:
少用电器,用节能电器

网友G:
电表里有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当电流流过时,线圈上有磁场变化,在铝转盘上产生感生电流,感生电流产生一个转动力拒,这个力拒与功率成正比,表盘就转动了。在表盘上还加有一个恒定的磁场,当表盘转动时会产生一个阻尼力矩,当转动力矩和阻尼力矩达到平衡时表盘匀速转动。所以要想表盘转慢就是少用电,减小转动力矩,要么增大恒定磁场,增加阻尼力矩。 注:技术探讨,不要去偷电哦~~
呵呵,偷电的话有更好更巧妙的方法~~~

网友H(2007-09-18):
阿白系列

网友I(2007-12-22):
想转慢很好办,你把电断掉,不用就是.
呵呵,投机是要不得的.

网友J:
给他一砖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