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接地系统的迷惑
嘿嘿,是的

楼主(2006-11-25):
    我今天在接线的时候,技术人员让我把地线,保护线接好。还拿着图纸给我说,要把模拟地,数字地,保护地都要接上,我就吻她哪个是模拟地,哪个是数字地,哪个是保护地,她笑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图纸上是这么说得。然后,我就迷茫的看着她,最后,我把所有的地线都接在一个铜排地线上了。
    也不知道,这么接行不行,请大家说一下,模拟地,数字地,保护地,电源地还有哪些地,请大家都说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技术人员也太不负责了点,不过你也不能这样啊,随便就吻人家.

网友B:
模拟地,数字地,保护地,电源地。要区分,不然你的系统可能用不了

网友C:
我对这也不懂,哪位高手给咱讲讲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保护地

网友D:
保护地是为了在设备漏电的情况下,使漏电流对地放掉,而不会伤人,模拟地是为了防止信号不稳定采取的措施(如:模拟量的电源之间不是等电位的话就会出现数值不稳定的情况),数字地和电源地的就不太知道,不敢乱讲,这里可是个“讲理”的地方。

网友E:
百度搜索的

“地”是电子技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概验。由于“地”的分类与作用有多种,初学者往往容易混淆。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l 地的分类与作用;

1. 信号“地”;

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

1) 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2)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3)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4)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5)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

7)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2. 保护“地”;

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3. 音响中的“地”。

1) 屏蔽线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 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l 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1. 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

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需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 浮地与接地;

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 一点接地;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 多点接地。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F:
同意北京流传的说法.

网友G:
虽然你不“吻我”,我也告诉你,呵呵!

接地是电子设备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接地目的有三个:

    (1)接地使整个电路系统中的所有单元电路都有一个公共的参考零电位,保证电路系
统能稳定地干作。

    (2)防止外界电磁场的干扰。机壳接地可以使得由于静电感应而积累在机壳上的大量
电荷通过大地泄放,否则这些电荷形成的高压可能引起设备内部的火花放电而造成干扰。另
外,对于电路的屏蔽体,若选择合适的接地,也可获得良好的屏蔽效果。

    (3)保证安全工作。当发生直接雷电的电磁感应时,可避免电子设备的毁坏;当工频交流电源的输入电压因绝缘不良或其它原因直接与机壳相通时,可避免操作人员的触电事故发生。此外,很多医疗设备都与病人的人体直接相连,当机壳带有110V或220V电压时,将发
生致命危险。

因此,接地是抑制噪声防止干扰的主要方法。接地可以理解为一个等电位点或等电位面,是电路或系统的基准电位,但不一定为大地电位。为了防止雷击可能造成的损坏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电子设备的机壳和机房的金属构件等,必须与大地相连接,而且接地电阻一般要很小,不能超过规定值。

电路的接地方式基本上有三类,即单点接地、多点接地和混合接地。

当许多相互连接的设备体积很大(设备的物理尺寸和连接电缆与任何存在的干扰信号的波长相比很大)时,就存在通过机壳和电缆的作用产生干扰的可能性。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干扰电流的路径通常存在于系统的地回路中。在考虑接地问题时,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
是系统的自兼容问题,另一个是外部干扰耦合进地回路,导致系统的错误工作。由于外部干扰常常是随机的,因此解决起来往往更难。

单点接地:单点接地是为许多在一起的电路提供公共电位参考点的方法,这样信号就可以在不同的电路之间传输。若没有公共参考点,就会出现错误信号传输。单点接地要求每个电路只接地一次,并且接在同一点。该点常常一地球为参考。由于只存在一个参考点,因此可以相信没有地回路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干扰问题。

多点接地: 设备内电路都以机壳为参考点,而各个设备的机壳
又都以地为参考点。这种接地结构能够提供较低的接地阻抗,这是因为多点接地时,每条地线可以很短;并且多根导线并联能够降低接地导体的总电感。在高频电路中必须使用多点接地,并且要求每根接地线的长度小于信号波长的1/20.

混合接地: 混合接地既包含了单点接地的特性,又包含了多点接地的特性。例如,系统内的电源需要单点接地,而射频信号又要求多点接地,这时就可以采用图所示的混合接地。对于直流,电容是开路的,电路是单点接地,对于射频,电容是导通的,电路是多点接地。

网友G:
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主要是防止数字电路的电平变化产生的地电流噪声串入到模拟部分。

网友H:
好铁。难得的好铁。

网友I:
siemens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怎么分的?好像是一个电源供电阿

网友G: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6-11-27 0:16:00 发表的内容:
  siemens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怎么分的?好像是一个电源供电阿
--------------------------------------------------------------------------------------------
设计者在PCB中已经分好了,使用者不必关心。

网友J:
长知识.但是控制柜内就一个地呀(壳体直接接地),交流地和模块地都接一起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K:
接地的方式很有讲究,是个好帖!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除了理论上的,具体怎么操作,怎样做多个接地.

网友L:
受教了!

嘿嘿,是的

网友:
长见识,谢谢大家!我也找了篇文章很不错。
 近年来,很多国内外的标准不主张信息设备采用独立的接地装置,推荐采用共用接地系统。例如,2000版的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中明确指出:“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即将建筑物内的各种接地都统一接到建筑物的基础上,或室外的接地装置上。当该建筑物遭受雷击时,电力系统的电压和电子设备工作接地的电压同时上升,保持了设备的工作电压不变,使电子设备在雷击时可正常工作。共用接地系统通常利用建筑物的基础做接地极,其接地电阻一般在1欧姆以下,如有设备对接地电阻的要求更低,应取其最小值。

 接地就是让已经纳入防雷系统的闪电能量泄放入大地,良好的接地才能有效地降低引下线上的电压,避免发生反击。过去有些规范要求电子设备单独接地,目的是防止电网中杂散电流或暂态电流干扰设备的正常工作。90年代以前,部队的通信导航装备以电子管器件为主,采用模拟通信方式,模拟通信对干扰特别敏感,为了抗干扰,所以都采取电源与通信接地分开的办法。现在,防雷工程领域不提倡单独接地。在IEC标准和ITU相关标准中都不提倡单独接地,美国标准IEEEStd1100-1992更尖锐地指出:不建议采用任何一种所谓分开的、独立的、计算机的、电子的或其它这类不正确的大地接地体作为设备接地导体的一个连接点。接地是防雷系统中最基础的环节。接地不好,所有防雷措施的防雷效果都不能发挥出来。防雷接地是地面通信台站安装验收规范中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PLC的接地属于低压电器设备的单点接地方式。

 低压电器设备的单点接地方式可分为:串联式单点接地、并联式单点接地、多分支单点接地。

 串联式单点接地:也就是第1种接地方式。接地方法:将多个低压电气设备的接地端子在设备的就近处与同一根接地线连接上,然后通过这根接地线与接地装置连接。这种接地方式的好处在于:节省人力、物力;而坏处在于:当公用的接地线出现断路时,如果接地系统中有一台设备漏电,就会引起其它设备的外壳上均出现电压,对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备的接地端子都引出一根接地线,然后将这若干条线同时接到接地装置上。这种接地方式的好处在于:当接地系统中的其中一台设备接地线出现断路时,不会造成其它设备外壳出现电压,对保障人身安全有好处。而这种接地方式的不完美之处在于:如果是电子设备或其它对高频干扰高度敏感的电气设备,来自于其它设备的高频干扰(例如变频器、中频炉等晶闸管变流器件)将会从共地点串入,造成设备工作不正常。

 多分支单点接地:也就是第3种接地方式。接地方法:将每个设备的接地端子单独接到接地装置上。接地方法和第2种接地的区别在于:设备具有单独的接地体(或者变通一下:直接接到离接地体最近的接地装置上(或者接地源处),每个设备在电气接地回路上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例如超过50米))。这有效的避免了设备之间的相互电磁干扰。但这种接地方式费时、费力而且单独接地源不一定好取。

 在平常施工中,实际上PLC的接地方式一般采用第2种接地方式,至于电磁干扰方面:如果柜内有多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可以在PLC电源的前端加装一个单相电源滤波器就可以了。

 一般设计时在变频器附近的PLC前端都加装了电源滤波器。

 这样处理以后,和防雷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冲突了。

  那直流和交流的接地问题怎么处理是分开好些还是接在同一点,在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否可以是同一点,记得再学校时老师好象说要分开的

 对于受干扰影响不大的直流和交流设备,可以接在一起──即使直流和交流电路因为某种原因连通了,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回路(接地可不是回路中的一部分),也不会造成设备损坏。曾有人将AC220V的电源与DC24V回路连上了,但设备工作仍然正常。

 数字地和模拟地建议分开(除非你的低压电气设备电源电压只有几十伏),因为数字电路属于正负5V、12V、24V级别的,很容易受干扰,而且一旦外部异常电压一旦串入将很大可能性的造成设备损坏。我刚上班时工厂里有一台1000吨的萨克米压砖机,因为其它设备和数字地的原因导致其电子设施几次烧毁,最后意大利派过来的技师(才毕业的中专生)更换设备后,指挥人在就地挖了个坑,埋了一根接地铜管和接地填料,搞成了单独接地。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