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角度编码器

楼主(2006-11-25):
大家好!我们需要一个角度编码器,要求分辨率为1秒,转速为0.56rpm,防护等级 IP65 ,最好是充气式的,能提一下型号吗?

网友A:
绝对式还是,增量式,全程转角又为多少?
在下是主攻,角度和位移传感的!多多交流!

网友B:
我们专业做编码器
针对不同的工控提供相应的编码器方案
已成功应用于三峡,港口机械,钢厂,铁路等工控行业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028-86285090
MSN:jingpu_1688@hotmail.com

楼主:
大家好!
增量式角度编码器:要求分辨率为1秒,转速为0.56rpm,防护等级 IP65 ,充气式,...

网友C:
相信楼主是维修用,能不能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D:
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充气式的吗?

网友E:
对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充气式?

网友F:
不知道什么叫充气式,分辨率一个角秒没问题,空心实心都有,防护转速也没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们有一项机床回转工作台的改造项目,要求检测工作台的回转角度,控制精度要求到 “1 秒”,sin、cos 1Vpp 输出方式。防护等级>IP65。
为什么要充气式的呢?因为该编码器安装在工作台的中心,有非常严重油污染,为了延长该编码器的使用期限,应向编码器内部充气,使其内部形成正压,从而减轻油对码盘的污染。此种形式的光栅元件,简称为“充气式”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吗?
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G:
你所要求的编码器,开始我还以为,分辨率和精度都是1个角秒,看了你的补充,才清楚一点。IP65的防护等级已经足以防止油污进入编码器内部了,再要冲气,岂不是要把灰尘、油污再打进去!
此类编码器应该购买海德汉的。精度达到一个角秒的,价格不菲哦! 如果只是要求脉冲细分后,分辨率达到1秒,那就另当别论了。几千块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