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变频器报F021故障

楼主(2006-11-25):
小弟一台西门子6se70的变频器控制水泵,220KW,现在报F021故障,复位后正常,由于本人对西门子变频器不是很懂,还望哪位大虾指点迷津。先谢了

网友A:
F021是超过电机I2T监控参数设置极限值,检查P383.
也可以理解为瞬间过流!
如还有问题请和我联系。
service@bp911.com

楼主:
谢谢“为人民服务”,应该是时间t吧,我们原来是100,可以把它延长嘛?
一般是多少?

楼主:
这个问题前些天又发生了一次,现在都不知怎么办?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吧,谢了

网友B:
请问谢工水泵电机是几极的啊?将P383设的大点也行(八分钟左右).不过我建议将p383设为零最好!因为叁数设定一般都有电流限幅(用于V/F控制的IMAX调节器和VC控制的电流调节器)和最大电流给定(p128)的相关设定.如电机因某些原因而过流的话应该是能解决的.....................................................................................嘿这只是小弟的一点看法不知对不对,就当是切磋了..敬请各位大侠们多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C(2007-01-21):
控制水泵完全可以将转距限幅限主p492,p494,改为80% 可防止报警f021。也可封掉如p830.1=21或p383值改为小于100,不必担心烧东西,它有很多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我将P383设置为零后,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报F021故障,以后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望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2010-02-26):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台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流极其不平衡(在调到50Hz时,A相电流为520A,B相电流为250A,C相电流为410A),但输出端电流平衡(400A左右),且输入电压平衡,可以肯定不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在同一电源下还有另外一台变频器运行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难道和以前多次报F021故障有关系,或者是整流部分出现问题了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请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