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双速电机自动变速双速运行带半波能耗制动控制电路

楼主(2006-11-25):
有一台生产设备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型号为YD123M-4/2,三相异步电动机名牌数据为6.5KW/8KW,△/2Y,13.8A/17.1A,450/2880r/min.要求电动机自动切换运行,并且具备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等.请设计出一个具有自动边速双速运转带半波能耗制动的继电-接触式控制线路.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用离心开关切换还是时间继电器切换。

楼主:
时间继电器

网友B:
  可以问一下设计这电路处于什么目的么?  以便共同学习。

楼主:
考试呢,我这里有一个的可是稳定,且有发不上来.

网友C:
那位高手发个图上来~期待。。

楼主:
各位大侠来一个啦,我可快要用了?

网友D(2008-12-21):
找出绕组的三个中心出头之后,把其余3个绕组头分为1组,做三角型运行;变为双星型时,把中心3出头接通RST,原三角形运行的那三个头改接为星型点。这样设计切换,用KT可以实现

网友E(2009-03-08):
引用 楼主:
考试呢,我这里有一个的可是稳定,且有发不上来.

你好!

三相异步电动机自动变速双速运转带半波能耗制动线路,这题目有正确答案吗?

网友F(2009-06-17):
哪位高手把线路图发上来呗!光说不练怎么行?速度啊 !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找出绕组的三个中心出头之后,把其余3个绕组头分为1组,做三角型运行;变为双星型时,把中心3出头接通RST,原三角形运行的那三个头改接为星型点。这样设计切换,用KT可以实现

说这个纯属放屁!要的是线路图!

网友F:
这个网站是不是有点垃圾,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复?哪位高手快点给个答案,好吗????????????????

网友G(2010-03-22):
问题太复杂了没人愿意讲,问题太简单了不屑回答,就是这样。我想楼主这个题目是过于简单了吧,都是基础知识。

网友G:
以下是我现画的CAD图,没检查。还有其它什么开关不关键的东东看着加吧